请教各位,关于如何关断MOS管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4-12):

这个主要和负载的电流有关。应该不像是杂波问题。有一些PWM控制器会有这个现象,好像是负载时轻时重的原因。印象中也见过,好像是轻载时。但从你的波形中看好像不是轻载造成的。
还有就是Vref的反馈点采样线,尽量远离电感,同时要尽量采在电容输出的点上。另外就是PWM线的长度和宽度,大电流的PWM控制MOS的线尽量要粗一点,短一点。
简单说一下,PWM电路(降压型电路)的PCB设计的基本规则。原理电路见下图:

1. 二极管D,MOS管Q,以及电感L连接尽量要近(能多近就多近),要粗(能多粗就多粗吧),没坏处。
2. 电感L与电容要近。
3. 反鐀线4和5尽量远离电感L,不要走在电感下面。
4. 线4的采样点有电容的Vo处。
5. 二极管D的GND要粗,尽量多接地。
6. PWM控制线尽量要短,粗一点。一般的电路没有太大影响,大电流时就明显了,这个可以提高PWM电路的工作效率(一般人我不告诉他。呵。。。一般电路基本没太大影响)。

补充:
你这个问题说明的太不清楚。
1. 每个信号波形是哪根信号线上产生的,即所示波形的测试点。
2. 你的负载情况。
3. 输入、输出电压情况。

网友B:
问题说得太含糊。
图也太小,无法看清楚。
没有原理图,不知道各波形对应电路中哪一点。
猜测:是反激工作,电流不连续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