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恳求高人指点,卡住了!!!

楼主(2010-04-12):
有这么一个电路,详见附件图中(徒手绘制,请见谅),变压器初级电感4mh,次级两个1.2mh,变比约为2,其中A处波形近似为最高68V方波。
输出Vo约为电源电压24V左右。请问图中D1~D4怎么选型呢?
另,我选D1、D4、D5为4148,D2为40V稳压管,D3断开,发现输出Vo差不多,但电源电流却增大了超过100mA,不知哪里出了问题?

不知说清楚了没有?

楼主:
忘了附件……

网友A:
如果这个是稳压电源,那么输出电压是由反馈环决定,应该是不会变的。
D3的作用降低开关管的饱和程度,提高开关速度。开关速度提高了,开关损耗就降低了,功耗就降低了。

楼主:
谢谢楼上指点!我没有加D3时,稳压管D2上消耗了100多mA,烫的厉害。那么D3应该用什么样的管子呢?4148可以吗,还是要稳压管呢?多谢

网友B:
D3没必要加吧?另外输出次级感量怎么是1.2mh?

楼主:
三极管的击穿电压为100V,D1、D2就应该能起到抑制变压器反冲电压,从而保护三极管的目地吧?但这两个二极管如何选择呢,怎么才能把流过D1、D2的电流大幅降低呢?另外,原来产品电路上D3是个色环二极管,标的绿+黄,如果按54V稳压管推测,似乎行不通啊? 难道没有高手吗

网友C:
挺好的资源

网友B:
图画错了吧。

网友D:
图错了,D1,D2本来用来钳位的,D2方向错了。D3不知道有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