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民用级、工业级电子元件的本质区别?谢谢

楼主(2010-04-12):
就是想知道为什么会有适用环境不同的区别。材料?加工工艺?

请教懂行的朋友, 谢谢!

楼主:
网上找不到相关资料
谢谢

网友A:
我以前用过军品的运放,感觉封装不同外,其他指标在常温下没有不同。

网友B:
军工精度要求更高了

网友C(2010-05-16):
您好,我是做工业级以及军品级霍尔元件的。就这个行业来说,定级别是要事先经过测试的。包括各个技术指标。运用到的工作环境越恶劣(如军事方面),在生产制造时要的检测程序越繁琐,当然成本也越高。而又如工业级的,相比军品级而言技术要求没那么高,生产成本就会变低,价格范围也越容易接受,所以产品才按使用环境来分级。民用级及工业级亦是如此。希望能帮到您!

网友D:
对一般的芯片而言,都是一条生产线上下来的,然后进行筛选。根据工作温度和可靠性分成几个等级,因为附加了成本,所以价格要比最普通级别的(商业级)要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