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x用51单片机做的VGA示波器(第二版)——正常方向显示!

楼主(2010-04-12):
老x再次挑战极限,看看谁能超越???

有人说:吹牛是要付出代价的,就跟说谎一样。
——往往,只要你说了一个谎话,就得不断的用一个又一个谎话来弥补它。
而吹牛也是一样,只要你吹了一个牛,就得用一个又一个牛来让自己撑下去。否则,那就真的成了谎言了。

曾经,当老x看到匠人发的《主题:DIY一台史上最“烂”的示波器!》时,一不小心吹了个牛:
老x可以用几块钱的51可以每行300个点,信不信?:)

结果,直到老x做出个 [侃单片机] 主题:*老x用51单片机做的VGA示波器——将匠人彻底打趴下:)
才终于圆上了这个“牛”。

但是,匠人不服气啊,竟然说:
哈哈,这条不足以服人,即使能够服一般人,也不能令匠人心服口服。(估计“牛牛特工”也不会服哦)

——如果你把显示器横回来也做到同样的效果,那俺就心服口服。;P ...
引用 网友A:

晕,这不是为难老x吗?
51才那么点速度,那么小得可怜的一点点内存,怎么才能横过来啊?
就算横过来的话,也得有存储器来存储每一帧的数据啊~

想想,几块钱的51的话,内存最多的也就1024字节的片外RAM了,折算成点阵也只能是1024*8=8192点阵,8192除以128=64,KAO,这只能放下128*64的点阵缓存,这比 [侃单片机] 主题:*老x用51单片机做的VGA示波器——将匠人彻底打趴下:)url]里的160*160点阵可小太多了,做出了效果也不怎么样啊...

不行!老x就非得用1kRAM做个更高分辨率的出来!

于是,老x在消灭了不知多少个脑细胞、浪费了不知多少的休息时间之后,终于...终于把它做出来了!

显示器正常方向显示!
波形完全正常!
完全使用单片机的片内资源:256+1024字节片内RAM,
分辨率144*160(比上次的少一点点,再多就没有足够时间采样和旋转、处理数据了)
当然,ADC自然也是单片机自带的咯~

好了,闲话少说,上图上视频才是王道。
大家稍等一哈啊~:)

视频来了!
感谢土豆网,感谢路必康公司提供的Megawin(笙泉)单片机样片和烧录工具!
http://www.tudou.com/v/Nxr-oKa7GxE

网友B:
传说中的沙发?

楼主:
上几张局部细节,老x可一点都没作假哦~:)
24.576M的晶振频率(实际24.56MHz),行频32kHz(实际31.99KHz),场频60.9Hz。

X方向144点,Y方向160点。
单片机内存基本上全部耗尽。

网友C:
向牛X 的人敬礼!

网友D:
呵呵,不错的东东,能否搞两个51来实现,一个管采样,一个管显示,用SPI通讯。

网友E:
好东西,市场上有没有直接带VGA输出的示波器啊?

网友A:
哈哈,来晚啦,赶紧加酷高亮置顶伺候。
:victory::victory:

补充:说明匠人的激将法很有成效;P

网友F:
这东东能采集多少频率的波形啊 是不是能用啊  牛人

网友G:
第一页占位.

网友G:
单片机ADC采样率能有多快...

网友H:
借14楼的梯子,爬上去看看

网友A:
"完全使用单片机的片内资源:256+1024字节片内RAM,
分辨率144*160(比上次的少一点点,再多就没有足够时间采样和旋转、处理数据了)
"

用了什么方法压缩数据,还是做了优化或视觉欺骗?赶紧坦白:)

网友I:
哈!顶老X ,学习了!

网友J:
膜拜牛人来了

网友K:
翻页顶楼黄金广告位招租,有意者PM。

网友:
学习一下,看来路还很长啊

网友L:
只缓存有波形地方的显存,ram就够用了

网友M:
牛!
找空学习一下。

网友N:
厉害!开源吧,让我们这些后辈多学习,学习。

网友O:
请问老X,这个示波器的图像能实时冻结吗?

楼主:
呵呵,当然能够冻结,暂停采样处理就会自动冻结了。

这只是个临时做的玩具,参数、性能太低,没什么实用意义的。

可以彩色显示的,只是懒得做界面和效果了。

网友P:
向老X同志敬礼!

网友Q:
进来拜一下

网友R:
期待开源,好像是用C写的吧?

网友S:
高人的设计,不错啊、

网友I:
"完全使用单片机的片内资源:256+1024字节片内RAM,
分辨率144*160(比上次的少一点点,再多就没有足够时间采样和旋转、处理数据了)
"

用了什么方法压缩数据,还是做了优化或视觉欺骗?赶紧坦白:) ...
引用 网友A:

哈哈!超级牛人老X总算坦白了:) ...
以下引用21IC上机电全能、智勇双全的牛人老X发言,版权归老X所有。

Re:
1、老x根本就不是用的插值算法,每一列都是一次采样的数据,屏幕上就是真实的144次采样数据!这个变压器的输出波形就是这样的,或许电网电压的波形就是这种形状,上次横着显示是也是这种波形,还准备说下电网品质的问题,后来忘记了。
2、下图的梯形波是因为输入太大超出电源电压了,当然会削顶,还大些甚至会变成矩形波形,因为变压器的输出是9VAC,峰值会有13V,远远大于单片机的5V。
3、152*160点阵显示没什么困难,甚至更大些都没问题,只是波形复杂时最右边的波形会有点描不完整,所以才定的144*160点阵,要更大也可以,但会有其他影响,而不是极限原因。
4、老x的程序基本上是全部C语言,只有关键的地方采用汇编以减少无谓的中间传递,从程序代码只有1202字节就可用看出,绝不会是太复杂的程序,但优化的思想却不是简单的事,可不是那么容易被超越的哦~:)
5、同步不是用硬件同步的,而是通过数据同步。由于数据采样率设计成分频可调的,所以每一行都会有可能采样,并有可能处理同步,所以必然会占用显示区域的时间,影响可显示范围,这点还可以稍微优化下,但也是以牺牲内存为代价的。
6、缺点也有,正常方向显示后多消耗了很多时间,刷新速率当然就不会是实时的了,因而造成采样也是一桢一桢的。由于采样的非连续性,波形同步效果明显不如横向显示,这点其实也可以优化一下;
7、这东西,没做过就不知道会有多难、多伤脑筋,希望更多的人来挑战、超越一把!
当然,是你自己先做过、优化过才行哦~~:)
而老x的程序由于程序可读性太好,优化思想太巧妙,老x都舍不得拿出来了,由于怕拿出来大家就不肯自己去懂脑子了,所以老x藏起来了哈,等哪天顶的人多了、玩的人多了再放出来;P

另外,老x的实际上可以实现各种彩色显示的,可不是21楼的硬件可以实现的哦~
至于29楼的“补点插值运算”猜想根本就不对,如果那样的话,你怎么解释这样的波形:(PS:这是老x拔掉变压器,用摸ADC输入脚时的人体感应电压,可以看出是相当的杂乱但又有规律的)
手机中的颤抖机曝光时间太长,所以波形有混叠现象

网友T:
“只要你吹了一个牛,就得用一个又一个牛来让自己撑下去···”为什么这么热衷于示波器呢

网友U:
真是什么人都有``

网友A:
“只要你吹了一个牛,就得用一个又一个牛来让自己撑下去···”为什么这么热衷于示波器呢
引用 网友T:

我们技术人的通病,就是不断地追求技术,呵呵

网友V(2010-05-13):
我是进来看热闹的

网友W(2010-06-14):
现在只能仰望

网友X:
太牛了,真的是牛人啊

网友Y(2013-03-15):
楼主牛人
在大学习我也曾经用51单片机在电视机上显示“888888888"当数码显示,用机器码编程。
2000年做跳舞毯时,用PIC在DVD视频主号上叠加信号做O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