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红外热释电探测器

楼主(2010-04-12):
传感器选的是RE200b,信号处理是bis1000,电路用万用板搭的,接好电路莫名其妙的就报警,拆了传感器也报警,怀疑电路震荡了,可用示波器测bis1000信号输入端一直都为低电平。接上传感器有时候用手挡住传感器,可以看到电平跳变,有时候又不能,不知什么原因,哪位大侠愿意帮忙,万分感谢!

网友A:
万用版非常不可靠。

网友B:
有這樣反應是正常的,表示RE200B是好的, 調一下RE200B的電阻,讓RE200B 到 1/2 VCC 大慨就可動作了,除非你的BISS 有問題.

楼主:
ls请问让讓RE200B 到 1/2 VCC 是什么意思?RE200B DG接上5V电源,S就一直是高电位4V左右。BIS1000上电后一直输出高电平,周期性的来一个负脉冲。看来要失败了,都决定放弃了。。。

网友B:
一般S 的電阻會接50K Ohm 左右, 因為RE200是Mos 元件,是屬於高阻抗元件,如果不是1/2Vcc 就調整一下這個電阻就好. 4V 就太高了,

楼主:
谢谢答复 不过这个不好调啊,S的电阻都小到3.3k了,也只有3.7V.另外那BIS1000若VCC未接电源,而把它连在电路中会有什么后果,现在它震荡,工作不正常。

网友C:
最好使用示波器,把每一级的输出都检测一下。
我以前做也遇到这个问题,后来经过了几次改版才稳定下来。

万用板和焊接的干扰会是很大的干扰项,有条件的话最好做PCB板

楼主:
终于做出来了啊 !

楼主:
设置在1/2 VCC ,是不是由于cmos输入高低电平的阈值在1/2 VCC 呢?
nianyan99
3楼: 有這樣反應是正常的,表示RE200B是好的, 調一下RE200B的電阻,讓RE200B 到 1/2 VCC 大慨就可動作了,除非你的BISS 有問題.

楼主:
1/2VCC原来是运放偏置

楼主:
不行,还得继续调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