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请问PORTA.0=byte&1<<i的意思我理解的对吗?

楼主(2010-04-12):
unsigned char byte;
unsigned char i;
for(i=0;i<7;i++)
{
PORTA.0=byte&1<<i;
}
以上是CVAVR的语言
PORTA.0应该是一个管脚。一个管脚一个个只能输出1个高或低电平。
而byte是char,就是指8个位。如11111010.
请问当i=0时 byte&1<<i等于多少?是否为11111010&1,即0
    当i=1时 byte&1<<i等于多少?是否为11111010&00000010,即00000010
但是PORTA.0怎么可以赋值为8个位呢?应该只能赋值为0或1吧?

网友A:
PORTA 0好像还可以做A/D

网友B:
&,<<谁的优先级高知道了不就行了!

网友C:
应该是按这样编译的(byte&1)<<i

网友D:
从标准C来说,是按byte&(1<<i)这样编译了,不过为了避免优先级记错,建议在不确定的地方用括号。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和我记得的相反?

网友C:
是我记错了啊

网友E:
写这种代码的,拖出去砍了.

网友F:
从标准C来说,是按byte&(1
引用 网友D:

标准C 应该是(byte&1)<<i;
& 优先级高于 <<

网友G:
我感觉9楼是对的,移位优先肯定比位操作要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