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变压器 偏磁问题?

楼主(2010-04-12):
变压器偏磁问题, 主要是因为 静态工作点设置不为0,或者说 平均电流不为零,
  那么脉冲变压器,它天生静态工作点就不为0啊,那脉冲变压器一定偏磁吗?那偏磁 该怎么办? 还有推挽变压器呢? 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工作时平均电流不为零的变压器往往在磁路中开有空气间隙(这里空气间隙实际上是指导磁率与空气相同的任何绝缘物质),或采用铁粉芯。还有一种方法是事先用永久磁铁加入一个与直流电流反方向的磁通。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您说的很有道理。您能正面回答一下吗:脉冲变压器一定会偏磁(不加直流偏置或充电电流偏置等类似偏置时)?
      我还想问:如果偏磁,会不会带来脉冲变压器的温升?而实际上脉冲变压器的工作的占空比很低,所以可以通过散热片或风冷水冷达到温度的平衡?
      最后还想问一下: 你说的添加间隙也就是开缝,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原理是什么呢?我没看明白

网友A:
3楼:
脉冲变压器不一定会偏磁,是否会偏磁,要看变压器磁芯工作在什么状态下。
偏磁与温升关系不是直接的单因素关系。温升与很多因素有关,如工作时的电流密度,磁芯中的最大磁通密度,等等。
连同最后一个问题,最好是看赵修科老师写的《开关电源中磁性元器件》一书,网上搜搜即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