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将15KHZ方波信号倍频到约32MHZ的信号?

楼主(2010-04-12):
用倍频电路能否实现将15KHZ方波信号倍频到约32MHZ的信号?谢谢

楼主:
楼上的需要如何实现呢?能否提示下,谢谢

网友A:
这个估计得用锁相环实现吧,

网友B:
倍频不一定要用锁相环。
方波本来就含有丰富的谐波,只要用个狭带滤波器将某次谐波取出而其它谐波去掉,即可实现倍频,通常是用LC谐振回路进行滤波。当然,信号源频率变化必须很小,否则滤波器无法跟踪信号源频率变化。

网友C:
之前这论坛里有人要把1Hz倍频到几兆赫兹,好多人都说雷人。这么看,应该是实现不了。15kHz的谐波频点没有在32MHz的,即便是在,你如何实现中心频率在32MHz且窄带的滤波器呢?用锁相环么?听起来不可思议。

网友D:
答案是肯定的。
用锁环电路可能是最容易实现的方法。不过要是做的很稳定,还是要下一定功夫的。
没有具体做过这方面的电路。
曾经将一个信号倍频近100倍,我这是芯片内部的PLL电路。像你这么高的没有做过。我想道理都是一样的。
15KHz->150KHz->1.5MHz->15MHz->32MHz->.....只是提供一个思路。
功到自然成。不要担心。顶你!
呵。。。

网友E:
用锁相环能是一定的,但频谱估计很难看的

网友F:
很难说,如果不计成本的话用倍频当然成功了,如6楼所说从1HZ倍频到几兆赫兹,这在理论上是可以的,但在实际上却很难~~~即使成功了,频谱也如8楼所说的那样很难看了,可能都要问下自己这是什么东西呢?

网友G:
给大家开开眼见。
15k------32MH, AD9549;
1Hz------XXMHZ AD9548

一般PLL,几乎不可能。

楼主:
楼上说的AD9549要多少一片?

网友H:
我想到了羚羊的61板,32K PLL到49M

网友I:
“15KHZ方波信号倍频到约32MHZ”是没有一点问题的,但是“要把1Hz倍频到几兆赫兹”确实相当的雷人。

工程上的问题并不是只要简单考虑个倍数关系的。

网友J:
真想不通15KHz做鉴相频率,输出32MHz的PLL有什么难度

网友K:
真想不通15KHz做鉴相频率,输出32MHz的PLL有什么难度

置顶!
楼上ID是呼号吧

网友J:
回楼上:是呼号,可惜几年没呼了,忙啊

网友L(2010-07-26):
从理论上来讲:
1Hz到几MHz是可以的,而且是完全可以,先用变压器和二极管通过桥式整流来做倍频,位波形比较难看,当倍到几百K后,就用PLL来倍,这样要到1GHz都没有问题!: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