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源放电电路

楼主(2010-04-12):
各位大虾:
我经常在电源电路输出端看到放电电路(如通过控制MOSFET开启,从而将输出短地),请

问此为何要加此放电电路?若不加,会有何不良影响?

谢谢!

网友A:
这样的电路很少见,通常无论线性电源还是开关电源,并不需要这样专门的放电器件,至多在输出端并联一个电阻。
楼主是否可以将所见到的这样的电路贴出来大家分析?

网友B:
  输出放电少见,但绝不是没有意义。有些时候希望电源关闭后,输出电压放到0V,或者快速下降,就会使用这种技术。
  我也曾经专门做过放电电路。有次设计一个电路,电源关闭后,由于电源输入到输出还有一个470K ohm的电阻,输出下降到0.8V左右,不再下降了,结果这个0.8V导致另一个电源一直开着。。。后来加输出放电,问题才解决。

网友B:
带输出放电功能的IC,我在LDO中见过一些,比如MAX8864

网友B:
maychang所说的并电阻,在某些电池供电的苛刻条件下并不可取。因为并联的电阻在正常工作时也会消耗电流,而带有输出放电的LDO都是在电源关闭后才打开放电通道(使输出归零),正常工作时放电管一直是关闭的。

网友C:
普通的直流稳压电源会用到,因为它们基本都是串连调整+大电容滤波输出的。
电压上升也许可以做到很快,但下降不行,因为没有大电流放电回路(在外接负载轻的情况下)

网友D:
好像有些有这个要求  就是要迅速的放光电

就跟有些驱动电路的迅速关断电路类似   :)

网友E:
用MOSFET作为开关(快速关断)
引用 网友F:
| 显示全部楼层
9# peigang
re,赞同!~~

网友G:
关断不等于放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