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怎么会有两个直流增益啊???

楼主(2010-04-12):
各位大侠:
     小弟看2SC1815规格书的时候,发现有两个直流增益,第二个hef2是什么意思啊?三极做好了不就是一个放大系数吗? 难道放大系数还跟测试条件有关?

网友A:
当然与测试条件有关。

网友B:
三极管的β是随着集电极电流的变化而变化的,在中等电流区β最大,随着电流增大和减小,β都减小。去看一看晶体管原理 ,具体原因讲的很清楚了。

网友C:
一个共C放大倍数,一个共E放大倍数,小时候靠这分CE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