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K中如何动态生成和去掉菜单?

楼主(2010-04-12):
RT,MTK中如何动态生成和去掉菜单?
并且要能让生成的菜单响应相应的函数,我有了想法,但是不确切,能不能给举个例子啊,或者给点资料啊。谢谢了

网友A:
试一试hide
unhide两个函数

网友B:
没有动态添加的说法

楼主:
你是指
void mmi_frm_hide_menu_item(U16 menu_item_id)
void mmi_frm_unhide_menu_item(U16 menu_item_id)
这两个函数吗?

我说的动态就是比如说检测到SIM的时候显示某个菜单,否则不显示某个菜单这样。
不知道上面两个函数能不能实现?

网友C:
完全可以啊,就是get string,image等需要使用后缀是EXT的函数啊

网友A:
我也想知道,比如网络服务下的移动梦网,没卡时不显示,有1个卡是显示1个,2个时则显示2个,是如何实现的?

网友D:
STK菜单就是动态生成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E:
这个函数可以
ShowCategory53Scre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