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PWM电路控制直流电动机怎么选择元器件?

楼主(2010-04-12):
R7上端是电源VCC,中间桥臂接小功率支流电动机。各位帮帮忙,教我我如何计算此电路元器件参数。使它能够控制小功率直流电动机正反转。

网友A:
电源电压不说,需要多大电流(或者电机功率)不说,怎么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