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LTEK MCU] 合泰嵌入汇编的问题

楼主(2010-04-13):
请问高手,合泰如何嵌入汇编?
谢谢!

网友A:
各个公司的51系列单片机的指令都是相互兼容的。比如AT89系列,STC系列,SST系列、合泰的.
所以你只要看一下你具体的编译软件的技术手册是怎样介绍的,比如你用KEIL,就看一下他的手册上
是怎样用的,与是否是合泰的无关。

楼主:
不对吧?合泰是51系列的吗?它不是PIC架构的吗?

网友B:
是51系列的?

网友C:
是什么构架的不重要,主要是看下编译软件本身

网友D:
编译器是什么构架的如何定义的

网友E:
指令应该都是相互兼容的,不然移植性也太差了

网友F:
一般C语言里嵌汇编在哪种场合用到

网友G:
回楼上,中断

网友H:
为什么要在中断理嵌汇编呢,有什么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