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帮我分析说下这个电路实现什么功能?

楼主:
如图,这个电路输入的是100khz的正弦波,输出是电压值,哪个高人能帮我分析下面的电路是怎么工作的?输出的电压值的与输入有什么相关性?(例如输入的频率或者电压)
(前面第一幅图有误,运放正相应该接的2.5v,现在改过来了)

网友A(2010-04-13):
精密检波器,将正弦信号小于零的信号检出来,大于零的信号去掉,然后再低通滤波,求平均值。频率越高,输出纹波越小。由于有隔直电容C23的存在,低频信号并不能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