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下手Timer输入捕获遥控红外信号

楼主(2010-04-13):
各位大侠,尤其是香主,我乃新手,现在想用Timer的输入捕获模式解码红外遥控信号,不知道如何下手啊,望点拨!在线等

MCU:F101
Timer:TIM4
CHANNEL:ch4

楼主:
莫非大家都还没上班?

楼主:
急急急  愁愁愁

网友A:
输入的红外遥控信号是什么样的?

楼主:
38KHz的载波加调制信号啊,协议是NEC的,跟电视啊空调的遥控器差不多   应该还要把这个载波信号过滤掉

网友A:
不是每个人都知道NEC的协议,也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电视、空调的遥控器是什么样,请直接描述你的信号经过过滤载波后是什么样的。

网友B:
毫无疑问,状态机……

楼主:
不好意思  刚忙了会。
滤波后就是一类似PWM的信号,主要是测量脉宽的宽度(时间长度),0和1的区别是宽度不一样,
和状态机有什么关系?

网友C:
晕,楼主你这是做毕设还是产品升级啊
上来先把MCU,Timer,CHANNEL这些无关紧要的东西规定了
楼主要做成这个应该先了解Timer的Capture功能,以及分析你的信号特点
你提的条件只是实现的方法,是水到渠成的事

楼主:
有Timer的capture功能使用例程吗  或者深入的介绍下   多谢!!!

网友D:
0.56ms的脉冲。

网友D:
百度一下0.56ms
51的例子很多的,参考一下就差不多了。

网友A:
有Timer的capture功能使用例程吗  或者深入的介绍下   多谢!!!
引用 楼主:

STM32固件库中有例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T

THKS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固件库在哪?哪有下的?(F101R8)
:)

网友E:
在官网上有,或去百度找找

网友A:
回复 网友A:
T

THKS
引用 楼主:

http://www.st.com/mcu/modules.php?name=mcu&file=familiesdocs&FAM=110

网友F:
思路是通过两个下降沿之间的时间间隔来判断是start、end、0、1、hold

楼主:
回复 网友E:
:lol :victory:

楼主:
回复 网友A:
:handshake :victory:

楼主:
回复 网友F:
:handshake :handshake

网友G:
好像我08年上传的一份代码中就有一模一样的功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