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怎样才能发出更好听的美声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4-13):
这个图可以出比较圆滑的声音,但主要由软件控制。

网友B:
余音, 和弦.

网友C:
有一种准和弦可用一个I/O口快速切换二个音来模拟.

网友D:
类似和弦,可以做得比较好听的.有些产品中有做了.

楼主:
老T叔,你说的_快速切换两个音来模拟是什么意思,还是不太明白,能说的具体点吗???
谢谢你的指点!!

网友C:
例如要发个1 3 三和弦,用一个I/O口,每次只能发一个音,假设原先"1"和"3"都是4分音符,准和音的方法就是交替发8组32分音符的"1"和"3",即"1313131313131313",甚至是16组64分音符的"1","3",具体要看实际效果,这样,你的独弦琴听上去音色就丰富多了.
这里有俺一个小产品的音乐部分(用HT48R06A做的),可参考一下.原文太长了,只能贴图了,少累哈.

网友E:
老T太牛了!

楼主:
谢谢老T叔的指点!!!受用!!受用!!我先琢磨琢磨!!!有先人指点就是快!!幸苦幸苦!!

网友F: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G:
T叔这个程序的注释做的相当的好啊~~~~

楼主:
老T叔,我这个电路图有两个I/O口控制,一个控制频率,一个控制电压!!!按你的思路写了下,还是和普通的声音没区别,请问怎样产生余音呢??

网友C:
模拟余音?到不了那个效果.只能产生一些较热闹的效果,而不是很单调的单音乐曲.
    节奏宜快,音符密一些较好.以快,密来弥补独弦琴单音的不足.
    具体来说,不是单曲拿来就好用的,得适当艺术加工.通过插入一些重迭音,琶音,分解和音之类的花头精,把本来的4分音等值化成4个16分音或是8个32分音.但也不能每个音都这么处理.
    可装个Cakewalk软件,进行单曲的二次加工.试听满意了再到板子上试.
    不要跟我说泥滴音乐是体育老师教的哦,哈哈.

网友H:
T叔给的资料太雷人了,难到听觉也有暂留?那样无非是相当于琶音或者说轮指的效果。 正确的方法是直接输出sinA+sinB+sinC(三和弦),有PWM简单,没有用电阻网络D/A效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