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滤波电路

楼主(2010-04-13):
请问附件中的是一个什么滤波电路.他的技术参数怎么计算.
C5336为0.1uF。L5332是39uH。C5334为68uF。C5337为100uF。
此电路用于SCART电路。

网友A:
低通滤波器,你最好仿真一下。

楼主:
有会进行理论分析的吗?

网友A:
电容电抗为1/jwc,电感电抗为jwL,然后直接写出传递函数就可以了。

楼主:
有可以理论分析的吗?
期待中

网友B:
应该是个带通

网友C:
C5336可以去掉

网友D:
“理论分析”??

加上源阻抗和负载(没源和负载分析也白搭),自己按并串联列式子计算。

网友E:
不知楼主需要的通过的频带是多少?要不然就同HWM所说的那样去做吧!

网友F:
加上源阻抗和负载阻抗,仿真一下。
简单的电路,仿真比列方程计算省事。

网友G:
仿真不能让你深刻认识原理
过多依赖工具会让你看不清事物的本质,有的时候就得拿出模电书,拿张纸好好算一下

网友G:
π型滤波器,计算截止频率在你的信号带宽以上

网友H:
对这个SCART电路不熟悉

网友I:
这是低通椭圆函数滤波器

网友J:
s域计算一下就行了
最简单就是仿真看结果

网友K:
自己根据传递函数式看看就明白了。

楼主(2010-11-16):
这是一个带阻滤波器,源阻抗是560欧姆,负载阻抗是47K欧姆。电容C5336是不能删掉的,删了以后就是低通滤波器了。
现在有个问题是,想把带阻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提高到4MHz,不知道要怎么改参数?请教,谢谢!

网友L:
3介低通椭圆滤波器

网友M:
有看到过这个电路,做机顶盒还是做电视的啊?

网友N:
最好的方法就是仿真一下了。

网友O:
要分析滤波器的话,先把复数知识好好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