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如何控制驱动

楼主(2010-04-13):
(无正文)

网友A:
1. 使用第9页的下面的原理图。
2. MCU要能够输出PWM信号。
3. 根据需要调整PWM占空比。

网友B:
有PWM的单片机可以直接控制就可以了,没有PWM的单片机就直接用程序产生PWM波就好了

网友C:
不是说了用PWM了吗

网友D:
产生PWM波,控制占空比。

楼主:
就是第9页那个原理图看不懂的,那里接了一个RC电路是什么意思,FB脚是如何控制LED电流的

楼主:
还有,我用的是STC89C52单片机,可以直接控制吗,还是要加一个如LM324运放IC什么的

网友B:
看看单片机的资料呀,肯定有介绍的,如果没有PWM产生的模块,就自己定时器外加两个I/O输出PWM吧

网友A:
89C52一般情况下是有PWM的。你那个电路RC电路,相当于一个滤波器,利用电容的充放电来实现交流变直流。占空比不同,直流电平不同。占空比越大(高电平时间越长),输出的电平越高。频率越高,输出的电平越平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