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dm642无法连上仿真器

楼主(2010-04-13):
tms320dm642无法连上仿真器,tms320dm642连接仿真器需要什么硬件配置?总连不上,请高手帮忙呀!谢谢了!

网友A:
如果板子是购买的.建议和厂家联系!
软件和硬件,驱动,仔细查!

网友B:
ccs设置好了吗?如果没有设置好,那只是软件方便有问题,很好解决。否则 就麻烦了:
硬件方面检查:DSP电源正常,时钟正常,jtag连接器的1,3,5,7,9,11,13都为高电位。
有些开发板(包括TI自己的开发板),DSP的JTAG相关引脚直接连接到连接器,而没有缓冲,在与仿真器连接的过程中,很容易损坏,尤其是板子同时连接了电视和几个摄像头后,由于供电情况很复杂并很有随即性,这种损坏的几率就更大。一般损坏表现为连接器的1脚或3脚电源为0.2-0.5V左右,相应 的功能是TMS或TDI。

楼主:
问题解决,还有很多疑问,同一款PCB板焊了两块,第一块能连上,另一块连不上,最后换了个仿真器就好了。不知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