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恢复保险有-40度的没?找到的都是-20度的

楼主(2010-04-13):
(无正文)

网友A:
自恢复保险是PTC材料,正常工作后其温度将上升。主要能在-40度正常启动工作,没有必要刻意追求-40度工作的问题。

网友B:
应该还是要考虑这个温度的。

有此材料会长冻疮的,比如锡。

网友C:
肯定要考虑的……
上大学的时候,带了一副廉价耳塞去哈尔滨,一次室外温度还不到零下15摄氏度,从宿舍走到教室,拿下的时候竟然不小心一下折断了

网友D:
TyCo的自恢复保险丝物理特性和环境范围就是-40到+85.

楼主:
你说的这个是瑞侃吧?是-20度的,我找过

网友D:
汽车电子上应用的都是要达到-40度的,建议你从瑞侃的器件中重新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