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问一下JTAG与SWJ的具体接法

楼主(2010-04-13):
如题,求解,哪有关于jtag的说明啊,
现在使用的STM32F105RCT6
看了好几张图,发现都不太一样(求图)

网友A:
我这里有个107的原理图,你拿去参考下吧。
上海沁科的

网友B:
看看ST发布的这个应用笔记吧:AN2586 STM32F10xxx hardware development: getting started

网友C:
SWD只需要连接RESET/SWDIO/SWCLK三条信号线,外加GND。
VCC可以接也可以不接。

网友D:
SWD只需要连接RESET/SWDIO/SWCLK三条信号线,外加GND。
VCC可以接也可以不接。
引用 网友C:

我现在遇到的情况是SWD只用接SWDIO/SWCLK/VCC,外加GND
Vcc一定要接,不接Vcc J-Link不认

网友C:
不接VCC就要另外供电,而不是由EP868和J-link来供电。

网友C:
如果你的板子已经自行供电,而Jlink还不认的话,只能说明Jlink没处理好。

网友E:
我是reset没有接也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C:
LS可以试试程序一运行就remap JTAG脚位,呵呵

网友F(2013-11-11):
引用 网友C:
不接VCC就要另外供电,而不是由EP868和J-link来供电。

板子VCC与Jlink的VCC单接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