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0-04-13):
请问双向可控硅有没有一种是 给了高电平导通,给低电平截止的?或者说是给高电平导通不给电平截止的? 请举下型号 并注明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  谢谢

网友A:
用TRIAC驱动型光耦,那个就可以用电平控制的。
周波控制用MOC304X,移相的就用MOC302X,当然还有其他一堆型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一定要双向可控硅的

网友A:
不再外加驱动电路?

网友B:
可以选用可关断可控硅。好象,不好买,且是单向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  这个我知道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有控制电路,主要是要有这个功能的双向可控硅

网友C:
BTB12,挺好用的,电流驱动型,双向,加一电阻就可构成电压驱动型,高电平导通,低电平不导通。本人已做过的作品。

网友D:
请问双向可控硅有没有一种是 给了高电平导通,给低电平截止的?或者说是给高电平导通不给电平截止的? 请举下型号 并注明是第一种还是第二种  谢谢 ...
引用 楼主:

好好去琢磨一下双向可控硅吧!!!!!没这么简单!!!想拿双向可控硅当三极管用!!!

网友E:
个人以为可控硅比三极管简单,可控硅一般用于开关电路,三极管可复杂了。

网友D:
呵呵……应该说都复杂,LS说可控硅简单那是你用的不多,或者说你只用到简单的部分
估计坛子里很多人在用到双向可控硅时都碰到过很麻烦!
我曾经就是想得太简单,后来在用双向可控硅控制交流电的通断时被相位折腾的去好好学习了一遍可控硅:P

网友E:
嘿嘿,我所说的简单是说作为开关器件,电路结构形式少,花点时间就能掌握了。而三极管穷一生之精力,恐怕也不能研究完,精益求精,无止境矣。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已经有这种新型的用直流控制的的可控硅了,不必要用光耦搭配了!

网友F:
0405好像可以的啊

网友G:
嘿嘿,我所说的简单是说作为开关器件,电路结构形式少,花点时间就能掌握了。而三极管穷一生之精力,恐怕也不能研究完,精益求精,无止境矣。
引用 网友E:

这位同学说的挺有趣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查过这个资料,根本不是啊!

网友H:
双向的,没有接触过

网友I:
就我所知目前没有,可控硅控制没有那么简单,如果有那么简单,可以做到大功率的话,那IGBT就不会卖那么贵了,如果想要接电就通,断电就关,用继电器,不过要用好继电器也不容易,这一行做久了,发现什么产品都可能出问题,说点题外话,加很多级保护也难保不会出问题。

网友J:
说得简单些:楼主想要的器件,现在还没有发明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