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涌抑制晶体管(TSS)问题请教

楼主(2010-04-13):
“GB/T18802.341-2007/IEC61643-341:2001低压电涌保护器元件 第341部分:电涌抑制晶体管(TSS)规范”介绍了TSS器件的结构原理、开关特性和测试标准等内容。但没有详细介绍具体的使用电压范围和参数限制等,想向大家请教:
1.各位能否提供一些专业的TSS器件(不是TVS)生产商或datasheet(国内的多数商家提供的信息模糊,且经常把TSS和TVS混为一个东西)?
2.TSS器件能否在AV220V的输入线或300-400VDC保护场合使用?
3.TSS器件的通流容量最大可以达到多少?
非常感谢!

网友A:
TSS就是电压开关型瞬态抑制二极管,就是楼主提到的电涌抑制晶体管,或者半导体放电管,固体放电管等等。目前国际品牌有Tyco, littelfuse.ON,LangTuo等牌子。 TSS管是利用半导体工艺制成的保护器件,主要用于信号电路的防雷保护。不能用在电源端口。 TSS器件的通流容量一般最高可达到150A(8/20uS)。

网友A:
TSS管和TVS管都是利用半导体工艺制成的限压保护器件,TSS管是电压开关型的。TVS是电压钳位型的。
TSS管在响应时间,结电容方面与TVS管是相同特点,易于制成表贴器件,很适合在单板上使用。
TSS管适合于信号电平较高的信号电路保护。

楼主:
非常感谢2-3楼的回答。不过对于电涌抑制晶体管(TSS)的测试标准还存在问题。如附件所示的标准是TSS器件的相关参数测试图,该图中给出了3个测试端口!

楼主:
该测试标准是否是把一般的晶闸管当做TSS器件使用的测试图,可以这样用吗(主要是响应速度和容量)?

楼主:
该帖下沉太多,仍然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如有高手,请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