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从外扩NOR FLASH 执行程序可否?

楼主(2010-04-13):
我现在使用的是STM32F103ZET6,内置FLASH 512k,编译环境是IAR5.4,程序代码还会增加,即将超过容量,而现在的开发板上有通过FSMC外接的2M的NOR FLASH.
    偶请问能否从这块NOR FLASH 执行程序?
    如果行,那么1.怎么把程序烧写到外部NOR-FLASH里面,2怎么又能够在这块NOR FLASH里面运行我的程序。看了数据手册的三种启动方式都不能从外部FLASH启动啊!
    偶已经为这个问题折腾好几天了,求大虾们指点。

网友A:
1)只要能操作外部Flash,自己写一个小程序即可烧写。

2)系统复位后不能直接从外部Flash启动,但可以从内部Flash中启动后跳转到外部Flash运行程序。

ST已经推出了内置1024K Flash和96K RAM的STM32,你可以考虑直接采用,不必外扩Flash。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您解释了如何烧写的问题,就是自己编写LOADER 程序,有无方法使用J-FLASH烧写?
您的帖子中没有提及调试的问题,还想请教下?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您解释了如何烧写的问题,就是自己编写LOADER 程序,有无方法使用J-FLASH烧写?
您的帖子中没有提及调试的问题,还想请教下?
引用 网友B:

没有用过,我不清楚具体调试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