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与pc的串口通信

楼主(2010-04-13):
谁知道m_ctrlComm.SetOutput是不是可重入函数,因为我想在中断函数中调用m_ctrlComm.SetOutput发送应答信号,如果m_ctrlComm.SetOutput是可重入函数,那就没问题,如果不是的,可能照成冲突。

网友A:
应该不是多线程安全的。
所以还是设置状态,由主程序应答吧。

楼主:
目前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有可能以后会有问题,我也是觉得设置状态,由主程序应答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