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42 48V3A充电器 电压环控制变压器吱吱响 (有图)

楼主(2010-04-13):
如图所示:当加上负载后工作在电流控制环时,50V3A工作正常,变压器没有吱吱响声,当电压上升,电流下降58V2A(注:电压环限制电压为58V)时变压器吱吱声非常大。请问各们,我应该怎么样处理?

网友A:
:)  环路稳定不太好了
这个不好玩

你把3脚的电容减小 470p试试

还有光藕输出的电容104也太大了  n级别就行了

不过得一个一个试 从头考试做实验

其它的参数改起来比较麻烦  你最好先做个大概的仿真  计算

希望可以帮到你

楼主:
谢谢指教,我试一下。这种控制方式不好弄。

楼主:
另外补充一点,就是当变压器吱吱响(58V2A)时候,次极输出电压变高,风扇转速变大,但是这时候功率明显没有50V3A时候大,为什么占空比变大,不解?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监控占空比了?

不一定占空比变大的

有些地方我没有看太明白    :)

楼主:
没有,头一回弄,不太懂,但是如果占空比不变大,为什么辅助绕组电压会变高呢?

网友B:
你把400V/48UF的电解换大点试过没

网友B:
还有8N60之间加反向吸收

网友B: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你的变压器有问题

网友A:
两个控制环路的静态工作点不一样

楼主(2010-05-17):
最后查出原因是变压器的事。
谢谢各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反向吸收是什么意思呀,起到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D(2016-03-06):
怎么查出是变压器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