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与实际电路

楼主(2010-04-13):
我用的是AT89S52,我在PROTUES里面仿真什么都好着了,应该可以证明程序没有问题吧?

可是我焊好板子后,数码管却不显示,我编了一个小程序让数码管循环点亮它也能点亮,

可是我插上烧好我程序的单片机后,数码管就是不亮!连乱码都不出现!

为什么了,可能是什么原因了?我该检查电路了还是程序了,谢谢大家乐!

网友A:
有,有点,乱……
1、数码管不显示,循环点亮是怎么个点法?
2、第一步是用什么“循环点亮”数码管的?不是烧好程序的单片机吗?

网友B:
按实际电路来的好!以前我实验时候在板上的数码管显示正常,在proteus却不行,所以估计你这个是软件上的问题。。。

网友C:
这也是我一直恼火PROTUES的地方.在硬件上都有用的代码在它上面就要改.
给你点建议
1、修改数码管扫描的频率。
2、PROTUES上的共阳共阴不好分,是否搞错了

楼主:
我把仿真好的实验程序烧好后放到实验板上,数码管不亮
我怀疑是数码管接错了,于是我又编了了个四个数码管轮流显示8的程序,结果数码管能显示
说明数码管接着对着了
然后我再把我仿真好的实验程序烧到片子里,数码管就是没有反应,可能是什么原因呀,谢谢!

楼主:
不是仿真不行,仿真成功了,数码管按照程序亮,
              是实际电路不亮!

网友A:
不要抱住仿真好的程序不放。

排除程序中的BUG往往从简单的入手,一步步接近目标。

你能够让程序轮流显示“8”了,那你能让它显示“12345678”吗?

你能让它每秒递增一吗?

你能让它左右移动吗?

呵呵,你程序的目的是要显示什么?

楼主:
我的程序通过按不同的健来显示不同的数值,
我用程序来显示8,只是想看我的数码管接错了没有,以及晶振什么的好着了不,那个与我程序无关,
能显示8证明我数码管以及晶振什么的最小系统好着了。
我找不到他不显示的原因

网友A:
以能够走“8”的程序为基础,往上添加按键程序,就结了。

楼主:
也只能一个一个的调了,一步一步的!谢谢大家了!

楼主:
程序有点大,而且不是以那个为基础的

网友D:
我觉得应该先查单片机有没有工作起来。说不定晶振都没起振呢!

网友A:
如果存在问题不解决,程序再大也是没有用的。

程序基本上都是靠调出来的,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向是“化整为零”。

总是守着大程序不下手,空浪费时间而已。

网友E:
检查电路了,电源,复位,晶振等,

最简单的方法是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F:
把电路贴出来吧

网友G:
逐步排查 确定电平没问题了 先写个最简单的程序 看看硬件正常工作么……
step by step

网友H:
从感觉上来说,
对于这么简单的一个应用,
proteus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I:
不要为了验证一个问题,而引入另一个需要验证的问题.
直接用硬件多好,protues不玩也罢...

网友J:
贴你的电路出来给大伙看看啦

网友K:
呵呵,估计是prouteus的bug,我碰过类式的

网友L:
还没玩过仿真啊,那位给点资料?

网友M:
进来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N:
扫描延时的方法估计有问题.把图和程序贴出来大家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O:
能显示8未必能显示1234567哦,很可能是程序里面断码搞反,共阴共阳错误,导致要么8,要么什么都没有

网友P:
其实很多仿真能用的,实际中还是自己要注意的

网友Q:
某些人一遇到点问题就抱怨proteus,说实话,仿真了很多实验,还没有遇到过仿真能用,实际不能用呢

楼主:
hehe,问题解决了,是我分配地址不适当造成的
我把我需要存储的数据放到了80H 到0FFH之间的空白空间,如0C0H中,可是那一部分好像不宜使用,我也不太清楚不敢肯定是那样,不过我把它们都改到30H 那一块儿就好了
至于其中的具体原因我现在还不太清楚望,有清楚的指点,呵呵
谢谢大家了!

网友R:
仿真的只是作為參考,會有缺陷,做實際電路的時候得考慮的更加實際點

网友A:
hehe,问题解决了,是我分配地址不适当造成的
我把我需要存储的数据放到了80H 到0FFH之间的空白空间,如0C0H中,可是那一部分好像不宜使用,我也不太清楚不敢肯定是那样,不过我把它们都改到30H 那一块儿就好了
至 ...
引用 楼主:

这要看你使用了哪种单片机,有些芯片只有128字节的内部RAM。

另外,0x80~0xFF地址的内部RAM只能用间接寻址方式访问,直接寻址会访问SFR。

网友S:
80H 到0FFH 的内部data要使用idata来说明,告诉编译器;编译出来的汇编码是例如:
MOV R0,C0H ; MOV @R0,A ; 需要利用R0/R1间接寻址的。做堆栈使用最好,SP间接寻址,不要用户管理。

80H以下的内部data是编译器默认data存贮说明,汇编码是MOV 30H,A;直接寻址类型的。

网友A:
楼上的,51汇编中,立即数要加#。

楼主:
0x80~0xFF地址的内部RAM只能用间接寻址方式访问,直接寻址会访问SFR。

需要利用R0/R1间接寻址的。做堆栈使用最好,SP间接寻址,不要用户管理。

谢谢了,呵呵!

网友C:
zdhlixiang2006发表于 2010-4-14 16:38 | 只看该作者 回复 引用 评分 报告 返回版面 TOP  得分:0
29楼: 某些人一遇到点问题就抱怨proteus,说实话,仿真了很多实验,还没有遇到过仿真能用,实际不能用呢
=========
void tim0 (void) interrupt 1
{TH0=(-10000/256);
   TL0=(-10000%256);
  if(++cnt>=3)cnt=0;
   switch(cnt)
{ case 0:P0=0xxx;P1=0xxx;break;// 数码管位段.
   case 1:P0=0xxx;P1=0xxx;break;
  case  2:P0=0xxx;P1=0xxx;break;
  default:break;
}

  不管怎么改中断值,就是不能防真

网友T:
AT89C52的IO的高电平是不能驱动LED的

网友U:
EA的脚位电压,以前我也出现过

网友V:
实际电路也要验证下的,可能你的设计是没有错,但不保证你在焊接时,选用元器件是就一定没有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