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的JTAG口

楼主(2010-04-13):
请问如果把JTAG端口全部禁止后是不是就不能下载和仿真了呢?
如果JTAG口锁定了如何解除锁定呢?

网友A:
可以通过BOOT0,BOOT1引脚进入到内置的Bootloader模式,然后再擦除里面的代码

网友B:
复位之后,只有通过程序才能禁止JTAG口,所以只要不运行"禁止JTAG口"的程序,JTAG口就是开放的。

2楼说的就是一种可行的办法。

还可以通过BOOT0,BOOT1引脚设置为从内置SRAM启动,这是也可以使用JTAG口。

楼主:
谢谢两位已经搞定了。

网友C:
可用用SW模式

网友D:
使用我的EP868,只要引出RESET/SWDIO/SWCLK/GND等几条线,不管程序怎么封锁JTAG法,都可以随意擦除、下载。
BOOT0/BOOT1可以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