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调试反激电源

楼主(2010-04-13):
做了一个小小的反激电源,因为芯片的VCC是在变压器原边做一个辅助绕组供电的,所以在调试过程中,是不是要先把VCC辅助供电绕组先断开,用外接的一个供电电源供给VCC,再把调压器慢慢往上调压?是这样的么?感谢有经验的热心人指点下

楼主:
请楼主指点指点

楼主:
呵呵,错了,请斑竹,呵呵

网友A:
这样做比较难。
估计楼主用的是3842这类芯片。这类芯片在芯片供电电压较低时根本不会工作,必须供电电压先达到一个比较高的值才会开始工作。所以你外接的电源供电也必须这样,先高后低,或者开始时就足够高。
另外,这类芯片在工频交流输入太低时,变压器初级电流不够大,驱动功率管的信号始终为零,开关电源没有输出,也就没有了调试的意义。
所以还是别用另外的辅助电源为芯片供电,直接用调压器,调压器先放到你设计的最低输入电压位置或稍高一些。直接加电。另外,加电前必须接好负载,一般不能空载开机。
更重要的是焊接之前检查各元器件是否完好,参数是否正确,焊接之后也需要再检查焊接是否有错误。

楼主:
谢谢maychang,我用的是onsemi的  ICE3BR0665J这款内部集成了MOS的IC,我原来是打算用一个外部15V的供电电源供给其VCC引进的,但是听了你这么说,我倒是要改下了,试下你说的调试方法

网友B:
vcc不用慢慢调高,直接设定在一个合理的值就好了。
输入vin可以按照这个方式。

楼主:
斑竹,今天上电调试发现芯片居然不工作,是这样的:我现在用一个外部+15V供电给芯片ICE3BR0665J的VCC引脚,而变压器的辅助供电绕组则先悬空不用,但是随着我的调压器电压调至到了设定的90VAC,发现芯片还是不工作,用差分电压探头测试如图所示的变压器引脚2,即芯片的D极引脚,根本没有形成脉冲方波电压,后来我一直调至150VAC,芯片还是没有工作,请问这这主要有那些可能的原因呢?非常感谢!我现在设定的输入电压范围为常见的90VAC~260VAC,输出一组电压+15V/2A,现在副边有一死负载1K/2W的电阻,如果正常的话应该能够起到稳压的作用了吧!我现在将我设计的变压器原理图贴上来,请大家看看同名端标识是否正确,谢谢!为什么芯片不能工作,这是我现在最头疼的,恳切请求执教

网友C:
做了一个小小的反激电源,因为芯片的VCC是在变压器原边做一个辅助绕组供电的,所以在调试过程中,是不是要先把VCC辅助供电绕组先断开,用外接的一个供电电源供给VCC,再把调压器慢慢往上调压?是这样的么?感谢有经 ...
引用 楼主:

是的,串一个二极管,把你的独立电源和市电降压进来的电源隔离开。这样是为了保证无论任何时候3842都可以”正常工作“

楼主:
重新贴一个图,上面的图可能不清楚!

网友B:
同向端没错(至少你的图没错)。
你可以检查一下你的芯片是否已经工作,点测你的震荡脚位就知道了。

楼主:
用的是外部15V供电,芯片8个引脚,分别为SS软启动,D极两个,NC悬空、FB反馈、VCC、GND,CS脚测试MOS的S极电流。总共就这几个引脚,我测试了各个引脚,发现SS端没有电压,说明芯片没有工作,不知道是不是芯片坏了别的什么原因?而反馈FB则是最大值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