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zigbee

楼主(2010-04-13):
刚学zigbee,有很多问题请教各位前辈,望不吝赐教。

假设有一协调器,一个灯光控制设备,一空调控制设备和一控制器设备(用于向灯光控制设备和空调控制设备发命令)。
协调器启动组网后,三个设备成功加入网络并分配了网络地址,设备间怎样确定相互关系呢,比如控制器向灯光控制设备发命令,它怎么知道灯光控制设备的地址是多少,这个具体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MARK
学习。。
这玩意不要组网直接P2P不是更简单
等待高人求解

楼主:
看来用zigbee的人不多啊。

网友B:
主控制器告诉每个设备的地址给从机不就可以

PS:我也没有做过ZIGBEE,觉得应该这样可以。

网友C(2010-06-01):
你可以采用广播发送的方式
你自己定义好你发送的数据包,在接收节点只解析所以自己的数据包不就可以了吗

楼主:
LS的两种方法我都有想到也是可以的,但不是很方便,首先整个网络可能有几万个设备,这样问答很麻烦,还要考虑通信延时等问题,太麻烦...
广播方式相对要好些,目前也是这样做的,但有时明明知道某个终端就是完成某个功能,物理地址也是已知的,发广播信息没有必要,感觉直接通过物理是最好的
网上说也是可以的<但没有人在用>,但没有具体函数,都只是说说而已
...

网友D:
呵呵,zigbee的最大问题就是响应速度问题。

网友E:
功耗跟速度本来就是矛盾的

网友F(2012-07-09):
这需要一个学习和配对的过程吧

网友F:
安装的时候学习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