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CE cube 连不上电脑

楼主(2010-04-13):
我用的是CY3215 DK 开发板,用 usb口将 在线仿真器连接至电脑时,电脑显示硬件安装出现问题, 硬件管理器里PSOC ICE cube,上面是个问号,无法使用,急求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那应该是驱动没装好

网友B:
PSoC Programmer, PSoC Designer 装好了,如果装好了就是usb口/线坏了

网友C:
那个线貌似没这么容易就坏了吧,不过也不能排除这个可能

网友D:
重新插以下试试看

网友E:
嗯,重插下

网友F:
以前碰到过,要不USB口有问题,要不没有接好硬件。

楼主:
hehe 谢谢各位了 是驱动没有装 识别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