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救!一个困恼多时的程序

楼主(2010-04-13):
unsigned int Read(unsigned char address)
{
unsigned char temp;
unsigned int result;
Ewen();  //擦除和写入允许
SK=0; DI=1; // 110 A5-A0
CS=0; CS=1;
SK=1; SK=0;   // 1
address=address&0x3f|0x80;
for(temp=8;temp!=0;temp--) // 8
{
  DI=address&0x80;
  SK=1; SK=0;
  address<<=1;
}
DO=1;
for(temp=16;temp!=0;temp--)// 16
{
  SK=1;
  result=(result<<1)|DO;
  SK=0;
}
CS=0;
Ewds();   //擦除和写入禁止
return(result);
这是93c46的读出模式的程序,一直没有看明白其中的result返回的值是什么?
望各路大仙给予小弟帮助!谢谢!

网友A:
看看result=(result<<1)|DO    这条就知道返回什么了啊。
先是result左移一位后跟DO相或,然后再送给result,以此循环16次之后再返回啊!
这个芯片应该是以串行通讯的方式进行通讯的,就是一位一位的送数据。

楼主:
谢谢这位大侠!我猜是从96c46中数据读出来。一开始定义result时没有赋初值,但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就能够从这个IC中读出数据呢?我也看了芯片资料。

楼主:
刚才咨询了老师,问题解决了。谢谢!: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