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K 6225平台 进 视频录象器 重启

楼主(2010-04-13):
MTK, mt, view, vi, ev
MTK 6225平台 进 视频录象器后,preview了一下就重启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求解。

网友A:
看你的preview有没有图像出现,如果没有,那有可能是MMI 的ICON位置超限,导致assert。
如果是有正常的preview出来,那就可能是内存超限等导致的,加dump_exception后用串口抓一下。
这样的assert应该非常好查的。

楼主:
图象出来了一张,然后就重启了,在misc里 把 memory dump打开,没有打印东西,trace了下,函数mmi_vdorec_entry_app_internal(void)都走完了, 没有发现是ASSERT还有内存问题,发现image大小也是可以自定义的, 没有引起ASSERT, 暂时还没找到解决的办法、还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