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ashtool download问题

楼主(2010-04-13):
最近做MT6205的项目 用flashtool download软件进到100%该走绿条的时候报错,错误如下:
FLASHTool ERROR: S_DA_NOR_BLOCK_DATA_UNSTABLE(3030)
[H/W] Data of the block is unstable after erasing NoR Flash!
          Possible reasons:
          1.It maybe a SMT issue
             Please ask for help
哪为大哥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换个DOWN LODD的工具,版本比较低点的。另外你的FLASH是配多大的如果是64+08,请SCAT文件要自己配下

网友B:
请求高手出来支援啊!

网友C:
我有时down软件的时候,总是down了一段时间,就断了,这是什么原因呢?有什么解决方法呀?

网友D:
换一个低版本平台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好像是2.的你自己去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