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简单问题:16位精度的AD电路设计该注意什么?

楼主(2010-04-13):
问个简单问题:16位精度的AD电路设计该注意什么?
以前没有学过数电模电,不知道该怎么设计这个电路,我选用的是8通道的ADS8344这个芯片,希望大家提供点建议。

网友A:
这个参考电源的稳定性应该非常重要吧

网友B:
没设计过,关注中~~~~

网友C:
精度这么高的啊

网友D:
参考电压和地要处理好了

楼主:
我也知道参考电压很重要,能推荐一下选用什么器件能让这个参考电压变得稳定一些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地有什么特别的连接要求吗?

网友E:
注意的多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E:

能否说一下,让大家都学习一下

网友F:
什么电路都得注意稳定性

网友G:
建议使用analog device公司的AD芯片,容易达到芯片datasheet里面标称的指标。
其中的原因只有做过的人才会知道。

楼主:
是吗,一直用的都是TI的芯片

网友H:
感觉还是TI好

网友A:
恩,我也感觉TI的挺好用的

网友I:
TI和别人就不是一档次的

网友J:
各有所长吧,关键是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芯片

网友K:
AD芯片还是ADI占统治地位的。

网友L:
AD芯片还是ADI占统治地位的。
引用 网友K:
这也是没办法的,呵呵

网友:
回楼上
ADI的BF531能行

网友M:
强烈同意21楼说的

楼主:
好像跑题了吧~~~~

楼主:
楼上几位熟悉ADI产品的达人,能推荐一块ADI的AD吗?我要的是8通道16位以上的,采样频率在100K以上,串行通信的

网友A:
像哪种芯片,哪个公司做的比较好,这个在哪能查到?

网友N:
要注意电磁兼用!

网友O:
这个要注意很多吧

网友M:
ADI的MCU确实不敢恭维

网友E:
像哪种芯片,哪个公司做的比较好,这个在哪能查到?
引用 网友A:
TI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