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initializing emulator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04-13):
我刚刚自己焊接了一个DSP2407A的开发板,运行“emurst”文件检查连接成功,但是一运行CCS就会报错:
Error initializing emulator
I/O Port = 0
请问是我焊接的问题吗?哪里焊接出问题了?谢谢

楼主:
是有一个引脚没有焊接好,找到了,哈哈

网友A(2011-07-05):
请问是哪没焊接好啊,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B(2015-11-02):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但是还比较奇怪,其他任何系列的芯片都好,但是24系列的芯片配置出来都是这个问题,我比较奇怪这个问题到底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