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Mega16的AD转换问题

楼主(2010-04-13):
各位大侠,小弟最近在用AVR Mega16练习AD转换模块,用可变电位器做分压电路,中间输出到PA0,但是每次转换后都是FF(我设置的左对齐,只取高8位)?参考电压为AREF(直接接5V),AVCC也直接接5V。不知道是何原因撒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呢?自己顶一个了

网友A:
有图吗?发上来看看

楼主:
电路很简单,所以没画电路图,现在改动如下:
采用内部2.56V作为参考电压,AVCC直接接5V,AREF通过0.1uf电容接地,采样通道采用ADC1,将ADC1直接接地,采样结果还是0xFF(采用左对齐,只取高8位),郁闷呀!
  注:因为没有外接电源,系统5V工作电压是通过USB口提供的,我想功耗应该足够了,因为只用来做AD转换和USART传输。

网友B:
//==============================================================
//==============                void adc_init(void)          ================
//==============================================================
//ADC initialize
// Conversion time: 3uS
void adc_init(void)
{
        ADCSRA = 0x00; //disable adc
        ADMUX = 0x40; //select Vref: AVCC;  adc input 0
        ADCSRB = 0x00;
        ADCSRA = 0x8C;
        //SET(ADCSRA,ADSC);
}
//===========================================================
//============                 adc_isr(void)                    ===============
//===========================================================
#pragma vector=ADC_vect
__interrupt void adc_isr(void)
{
        ADC_result=ADC;
        struc_flag.ADC_flag=1;
}
按LZ的第一个接法,没有问题

网友C:
要帮忙总得搞个图,源代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