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个图的地怎么看?

楼主(2010-04-13):
我是个新手,请大家帮帮忙,如图是24V-5V的电路图,我认为24V负端是GND1,
5V负端是GND3,GND2与GND3可以看成是同一点,不知是否对,请各位指点。谢谢

网友A:
确实是这样的话,这个不叫“共地”,该叫“相同地”或“等电位点”。

共地的说法是使用“地”的术语,等电位点是有强制性“置同”的含义。

网友A:
绘图中,图中的GND1、GND2和GND3这样的图示形式不会出现。这些记号明显是后来加上去的,实际绘图是不会作用于PCB图的。因此,在要区分的场合,务必注意!!

网友B:
看着挺像DC-DC开关电源。

网友B:
GND2 GND3不是应该连在一起的吗?
不知这三个地能不能连在一起

网友C:
连在一起,花PCB是GND1和GND2要尽可能的近

网友D:
都是共地的

网友E:
BUCK DCDC
要看其它部分原理图,也许别外有连接,这种简单的芯片电路根本不需要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