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Delay()如何使用?

楼主(2010-04-13):
在一篇**上看到PSOC3里可以直接掉延时函数CyDelay()。我顿时惊叹原来PSOC不止把API接口函数给了,连常用的函数也给了,果然强,按照说明应该是延时多少毫秒的,但是我在自己的文件里LCD刷新完一次后加了CyDlay(50)后编译通过,一运行就一点反应没有了。这个函数是延时50ms的吗?还有,既然psoc把常用的函数给出来了,除了这个延时函数,还有哪些?去哪看?又麻烦高手现身。

楼主:
刚刚又发现一个问题,我换了一个延时函数,for(i=1,i<1000,i++)老是报在“)”附近出现语法错误,syntax error near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是和标准C语言不一样,或者我又犯菜鸟级错误了?

网友A:
请把main.c 里面的code show出来

网友B:
一点反应都没有了是什么意思?在cylib.c中找这个api的用法 和其他的api
我记得是for(;;),还有for(,,)?

网友C:
for(i=1,i<1000,i++)你这个错了吧,应该是for(i=1;i<1000;i++)

网友D:
显然是语法错误吗

楼主:
汗,怎么越来越菜鸟了,连逗号和分号都分不清了。还有在4楼的指点下,我在PSOC creator 的library reference guide里找到得所有API函数的说明,谢谢大家。哈哈。

网友B:
汗,怎么越来越菜鸟了,连逗号和分号都分不清了。还有在4楼的指点下,我在PSOC creator 的library reference guide里找到得所有API函数的说明,谢谢大家。哈哈。 ...
引用 楼主:
这语气怎么像宝库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