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关于地址的问题

楼主(2010-04-13):
关于DSP5502和液晶模块连接的,例如我用CE1接了液晶的选通信号了,然后用D0-D7接液晶的D0-D7..CE1的映射空间的首地址是400000H,我地址线什么都不接,那么我要把数据写到液晶去,这个地址是多少

网友A:
400000是byte地址,如果要写数据到CE1空间,得用word地址200000,55x数据只支持word。
随便填个空闲地址,在CE1的word空间内就行,只要保证片选和数据时序满足LCD要求。

楼主:
谢谢楼上,请问我这样理解可以么
我随便写一个数据到外部扩展空间地址里面
无论写到哪里,数据线的输出都一样,不一样的只是地址线和CE0-4输出的电平,这样对么?

网友A:
可以这么理解吧  不过EMIF 要配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