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自动切换电源

楼主(2010-04-13):
正在设计一块电路板,想要达到手机供电的效果,就是平常用9V电池供电,当插入外部电源后自动利用外部电源供电。谢谢

网友A:
加支二极管即可。
或者使用带开关的插座。

网友B:
简单的就用二极管隔开两个输入电源,复杂带你就加个三极管切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