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参数的问题

楼主(2010-04-13):
请问在99 SE中原理图右下角的图纸参数为什么改不了?是不是必须自见模板才可以设置?

网友A:
修改相应的宏即可
下载或者买一本书看一下吧,系统全面的学一下,磨刀不误砍柴工

楼主:
书上没有关于宏的内容啊?能不能说得清楚一些?

楼主:
按照书上的说的,改不了右下角的参数。难道大家的不是这样吗?我有几个同学也都是这样的情况

网友B:
应用模板就可以了,Altium也是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果不应用模板是不是不能啊?

网友C:
改不了是没看书吧?  老虎工作室的书。

网友D:
左键-文档选项中能改,title***不打勾可以让其消失,Organization中可以修改一些信息,但也没啥用处。

也许通过使用自定义模板好使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