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AR下 *.sim

楼主(2010-04-13):
在IAR下,DEBUG文件夹下的*.sim文件具体是指什么吗?

网友A:
可以在IAR的帮助系统中查到相关信息:
简单来说,当需要把代码下载到Flash里面时会生成 *.sim文件,它是1个简单的代码文件(simple-code file),flash loader 在烧flash时会用到*.sim文件。

Build considerations
When you build an application that will be downloaded to flash, special consideration is needed. Two output files must be generated. The first is the usual ELF/DWARF file (out) that provides the debugger with debug and symbol information. The second file is a simple-code file (filename extension sim) that will be opened and read by the flash loader when it downloads the application to flash memory.

The simple-code file must have the same path and name as the ELF/DWARF file except for the filename extension. This file is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by the link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