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设计一个16位精度的AD电路,不知道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0-04-13):
想设计一个16位精度的AD电路,我没学过数电模电,不知道要注意什么?不知该如何下手?芯片我选用的是ADS8344,希望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为嘛不用cypress的PSoC3 的AD啊

网友B:
PSoC可以实现,看一下AD模块的datasheet就可以了

网友C:
PSoC的AD有这么高精度?

网友D:
没设计过,关注中~~~~

网友E:
PSoC3 ( 51内核 Max Speed CPU 67MHz)的ADC  8-20bit

网友F:
我模数电学的也不好,不过PSOC3的ADC很容易使用的,不需要太多基础知识。设置一下参数,在主程序里直接调用就可以。

网友G:
没有学过数电模电要设计电路,那就现在开始学习哈

网友H:
听说电源和参考电压的设计很关键。否则最后采样值会不稳定。以前试过一款ti的AD,高精度的。用来测直接使用普通电阻得到的分压,结果后面几位狂跳不止。

网友B:
要是对数电摸电没有一点基础的话,建议还抓一下基础。PSoC的AD很简单,但还是要有电路基础才可以

网友I:
是啊,这个还是要有点电路的基础知识的。参考电源很重要,如果参考源不稳的话精度就得不到保证

网友J:
没设计过,进来学习

网友K:
版主说PSoC的AD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