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路

楼主(2010-04-13):
功放资料上功率检测的一部分,T1是耦合器。具体什么原理小弟实在不懂了,烦劳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了

楼主:
高手支支招吧,仿真也没仿出啥结果,Vout会出一个直流电平
D1是整流?L1和C2滤波?R2/R3分压?。。。。
谢谢高手了。。。

网友A:
T1根据信号线中的电流大小感应出相应的电流,经过R1转化为电压,经过D1半波整流,L1与4.7K分压,100K和C3组成的低通滤波输出。D2D3应该起保护作用。C1C2滤除高频干扰。不知这样分析有无道理?

网友B:
同意楼上,同时请教半波整流后的信号,用L1与4.7K分压主要原因~一到电感就迷糊

网友A:
回楼上我认为也是起到衰减高频干扰的作用

楼主:
昨天上不了网,谢谢各位了,仿真结果是从D1出来是类似于调制信号的波形(我输入正弦波),而从L1出来接近直流的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