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老是击穿P6KE200A

楼主(2010-04-13):
如图,VD1,P6KE200A,(听客户说是被雷击过的)开关电源上电后VD1击穿,即使阴阳两极短路了,板子上的器件基本上都换完了,还是没有找到毛病,请大侠指点

网友A:
反正都差不多换完了,那为何不再把那些没换过的一次性全换了呢?

网友B(2012-06-01):
怎么解决的吗?

网友C:
是开关变压器初级线圈扎间短路,造成初级线圈感生电压过高(引开关频率一定,当线圈扎数少后,感生电压自然升高)。

网友C:
C10容量减小也会击穿VD1。这些你应该换过,所以不会是C10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