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m3s9b90 ccp管脚无输出

楼主(2010-04-13):
刚刚接触M3,用lm3s9b90开发板测试ccp管脚时,发现没有输出。代码如下: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TIMER1);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E);
    GPIOPinTypeTimer(GPIO_PORTE_BASE, GPIO_PIN_2);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B);
    GPIOPinTypeTimer(GPIO_PORTB_BASE, GPIO_PIN_2);               TimerConfigure(TIMER1_BASE, TIMER_CFG_16_BIT_PAIR |
                                TIMER_CFG_A_PWM |
                                TIMER_CFG_B_PWM);

    TimerControlLevel(TIMER1_BASE, TIMER_BOTH, true);
    TimerLoadSet(TIMER1_BASE, TIMER_BOTH, 6000);
    TimerMatchSet(TIMER1_BASE, TIMER_A, 3000);
    TimerMatchSet(TIMER1_BASE, TIMER_B, 2000);
    TimerEnable(TIMER1_BASE, TIMER_BOTH);
查看相关寄存器,发现相应的寄存器都有正确的写入,为什么就是没有输出呢。板子是没问题的,不知是哪里有了纰漏,望高手赐教。

网友A:
应该是寄存器没有配置好

网友B:
嗯,楼上说的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