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个IO控制25个按键

楼主(2010-04-13):
大家好,在凌阳的SPC08A中发现了一个电路,是用5个IO控制了25个键,看了许久没明白扫描原理,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这只是二十五个键,
并不叫五IO,二十五键吧,

01~05应只是五组相同功能的键吧.

楼主:
IOD0-IOD4,5个IO。25个按键功能不同,请知道的兄台告诉一下,谢谢了!

网友B:
K5要按下去后,K1~K4才会扫描有效.这种方式仅适用于特殊场合.
一般常规,K5,K10,K15,K20,K25会分别连到CPU的5个I/O口,构成5x5扫描矩阵.
图中K5,K10,K15,K20,K25都悬空在那里,只有行信息,没有列信息,就不能检测出行列交叉点上那个键的状态.(都是"1"哦),只有当K5,K10,K15,K20,K25其中某一个按下(IOD4←"0"),才能检测到被键下那行的"0"信号,再根据列信号来确认是几号键被按下了.
原图中K5,K10,K15,K20,K25需人工干预,CPU无法控制到,所以不适合用在普通场合.

楼主:
请前辈明示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