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大哥 请帮忙看下 “5个IO控制25个按键”

楼主(2010-04-13):
大家好,在凌阳的SPC08A中发现了一个电路,是用5个IO控制了25个键,看了许久没明白扫描原理,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再附上凌阳的数据手册。大家再帮忙看看

网友A:
牛,很有启发性

网友B:
这是如何做到的呢?

网友C:
我想知道这样怎么区分列键。。。

网友D:
没看明白

楼主:
请大家指点一下,这是凌阳SPC08A手册中的应用电路,是一个成熟的电路,因此电路不会有问题,现在主要是不知道怎么实现的,请知道的兄弟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E:
原版资料确实是这样画的,不过没有做任何解释。
这个电路我觉得肯定有问题,比如k1和k6在任何情况按下效果是一样,没有办法区别。

楼主:
大家继续帮忙想一下,我也编辑了下请匠人大哥来帮忙看下了

网友F:
这张图有误
那几个二极管的正极,不应该接VDD,而是应该接IO口。或者就是有别的线漏画了

网友G:
列没办法区别,有程序么??

楼主:
匠人大哥,谢谢回复,这个是凌阳的数据手册上的应用电路,我再把手册上传一下,您再帮忙看看。应用电路图在第10页

网友H:
呵呵,这个图有点像我昨天找的一个图,发来大家看看,我也不明白他的扫描原理

网友H:
8个IO扫描36个按键

网友F:
我想这个才是你想要的东西:

楼主:
我现在是在看数据手册,但就是搞不明白手册上的应用电路是怎么实现的,您能帮我看下手册上的那个电路吗?这个芯片在市场上也很多,估计手册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小,能再帮我分析一下吗,谢谢了

网友I:
这是著名的组合式键盘,

按hotpower的说法,键盘分行列式,组合式,和独占式三种,教科书上通常只教行列式。

组合式的扫描方式是,任意一个引脚为低电平,如果这时候有其他另一个引脚是低的话,两个引脚之间的按键就是按下。

楼主:
楼上的兄弟,你好!能详细说一下吗。是怎么工作的。看了很久就是不明白

网友J:
还申请了专利啊,那我用到了不付钱,那不是被抓啦?

网友F:
我现在是在看数据手册,但就是搞不明白手册上的应用电路是怎么实现的,您能帮我看下手册上的那个电路吗?这个芯片在市场上也很多,估计手册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小,能再帮我分析一下吗,谢谢了 ...
引用 楼主:

手册已看。

首先纠正你一个观点,不要迷信手册。任何手册和书籍,都会有错误。只有经过自己思考和验证过的东西才是可信的。连《匠人手记》这种经过多次校对的书,出到第3印次了都还有错漏,何况是一本9年前的手册(我留意了手册日期是2001年)?呵呵。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其次再说明:手册上的参考电路,一般仅供参考。尤其是对于不是主功能的模块,更是应该忽视。比如这张图,主要的参考意义,在于输出声音的那部分电路。至于键盘电路,肯定不是主要部分。

所以,我的分析是:
1、要么就是键盘电路错了。你按我给出的电路去应用就好了。
2、要么也许键盘电路没错,那么我能想到的唯一解释就是,每一列按键都是代表相同的功能。这个只能去问原设计者了。

网友K:
算上中断,记得应该是6个IO,手上还有这样的PCB板。。。

网友L:
匠人那个图一点问题没有,我产品中用过,不过没付专利费。。

网友H:
有点明白了
组合按键原来就是这样呀

网友M:
之前使用过一个类似的按键方案,是n个IO口,可以扩展n*n-1个按键。其实主要是在软件上面实行了二次扫描。而且为了实行消除重码,需要添加二极管。所以6个IO一个可以扩展30个键,5个IO的话应该只有20个:P

网友L:
楼上说的是一样的,加地线才25个键的,看图。

楼主:
还是没有明白手册上的用法,难道真的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N:
用5个IO控制了25个键

这句话有问题。正确的应该是监测而不是控制。SPC08A只能这样,无法对那些按钮的动作进行控制。

网友O:
如果VDD上串了不同的电阻,那么VDD的电压值不同,采用AD的方法完全可以做更多的健。

网友J:
学习了,谢谢匠人
引用 网友P:

好可爱啊你

楼主:
用5个IO控制了25个键

这句话有问题。正确的应该是监测而不是控制。SPC08A只能这样,无法对那些按钮的动作进行控制。

监测的话也需要识别到吧。那它是怎么正确识别的。可以明示一下吗

楼主:
谢谢大家,谢谢匠人大哥,准备向凌阳的技术申请源代码,分析一下软件是怎么来识别。有新的收获再告诉大家,再次感谢大家的热情帮助!:victory:

网友F:
谢谢大家,谢谢匠人大哥,准备向凌阳的技术申请源代码,分析一下软件是怎么来识别。有新的收获再告诉大家,再次感谢大家的热情帮助!:victory:
引用 楼主:

好的,关注你的最终回应,不管有没有结果

网友Q:
做个标记

网友R(2010-05-18):
感觉这有问题,列没法区分。最明显的就是最下面的一行:K5、K10、K15、K20、K25按下谁单片机检测到的都是一个状态。

网友S:
标记一下。

网友T:
果然是想不通,如果这张原理图是正确的话。
读到的键码是什么呢?
会不会利用了走线的时间延迟?可能内部自带专门按键处理硬件。
PCB板弄得到吗?

网友U(2010-10-28):
你想要的是这个。。。完整版。

网友V(2013-03-15):
引用 网友F:
我想这个才是你想要的东西:

同时按住两个键就出现误判

网友W:
用一个165也话不多少钱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