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饮水机电子制冷原理是什么啊?

楼主(2010-04-13):
请问饮水机电子制冷原理是什么啊?有没有参考图没?

网友A:
变压器,将220V交流电降低到3V多,整流滤波,给半导体制冷块供电。

网友B:
半导体制冷,PN结一半发热,一半发冷,老技术了

楼主:
呵呵!请问是一个半导体阵列

网友B:
看致冷或致热量大小定

楼主:
呵呵!近来接触了下!但是我怎么哪个板上面好多元件。还以为很复杂!还想问问为什么要加了个pwm的芯片呢?

网友C:
都是并联的,电流很大

网友D:
应该和冰箱原理差不多

网友E:
半导体制冷块(TEC)制冷

网友F:
回复 楼主:
有PWM的应该是高档一点的

网友G:
这玩意电流很大。
大冰箱的都是压缩机制冷的,小的冰箱比如小酒窖,车载冰箱,多数用半导体制冷。